楼主(2006-08-20):
PLC型号:S7——200
输入端子I1.0-I1.7和输出端子正常,但输入端子I2.0-I2.7的开关状态和正常情况下刚好相反,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看不太明白,
可能是你程序的关系. 比如说你要求 输入 I2.0=1 时 Q2.0=1   程序却是 I2.0=0  时 Q2.0=1

网友B:
没碰到过,是CPU本身的输入还是扩展模块,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C:
是呀,说清楚点,最好给出语句,然后说说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D:
很可能是你接线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