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0):
求教各位师傅:现一台无限时堵转型电机,因转子断条了,造成转速变慢,转子无力.请问是什么原因?有何解决的方法?怎样修复?

网友A:
转子断条了,你还敢用, 够狠!
虽然我对赌转型电机不了解,但是转子断条,至少转子三相不平衡。出力当然下降了,

解决办法:返修, 将断条焊上, 肯定是制造时,焊工水平有限    !

网友B:
解决办法:返修, 将断条焊上, 肯定是制造时,焊工水平有限    !

网友C:
好极,断条焊接即可

网友D(2013-04-03):
堵转型电机=力矩电机
对吗?

网友E:
如果是断的小就用锤砸紧即可,如果不行就只有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