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度传感器??

楼主(2006-08-20):
请师傅指教一条热电阻或一条热电偶可以同时并接两只温控仪吗??

网友A:
热电偶可以并接两只温控仪!
热电阻不能直接接两只温控仪,但是,通过温度变送器变成标准电流信号后,可以串接两只温控仪.要求两台温控仪的输入端不能共地!

楼主:
谢谢你信老师!!温度变送器我没接触过.

网友A:
抽空发个帖子介绍温度变送器.

网友A:
先看我的帖子:水泥行业温度仪表维护

网友A:
温度变送器的作用:把热电阻的电阻信号或热电偶的热电动势信号,转换成标准的4~20毫安电流信号,传送至温控仪或DCS系统进行显示,控制的装置.

楼主:
温控仪好象只直接接入热电阻或热电偶,没有4~20MA的端子哦!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选择,在温控器定货时是根据用户要求而预先确定的!
有些温控器的输入信号是可以任意设定的.

网友B:
对,老信说的没错,我们单位就是用温变作pt100的两信号转换。一个表输出作为另一个表的输入信号。

网友C:
用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模块也就OK啦,多不了多少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模块也就OK啦,多不了多少钱啊
用一个一入二出的隔离模块的前提是先将热电阻信号用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毫安的电流信号以后,才能进行隔离转换!
关键是他没有用过温度变送器!

网友D:
同一只热电偶直接并接两块温度显示仪显示,显示会不会有误差啊!
最好是用一块表将信号输出给另一块表比较好一些吧!

网友E:
有专门的1~5V信号转换成4~20mA信号的转换器

楼主:
谢谢,我没用过变送器也不知那有卖的.

网友F:
请问9楼一个表的输出变化成另一个表的输入有什么意思啊?
本来温控器就是一个感应温度的东东,在内部就可以转化成温度显示.由热电偶输入信号,经过转化才能显示,

网友A:
9楼回答的不错.
他是讲将一个热电阻信号送入一个温控仪进行显示的同时,将温控仪变送输出的标准电流信号送到另一个接受标准电流信号的仪表进行显示和控制.

网友G:
我们单位生产热电偶热电阻和温度变送器。
                                                                 huyu51@126.com
                                                                 13956298178

网友H:
一般一支热电偶或热电阻只接一台仪表,要接多台表可以用温度变送器来实现.

网友I:
信老师  请问你的QQ是多少  我刚学电工这一行有太多的问题不懂 有时间想请教您一下
如果你看到的话 给我回信息
binglingliu@163.com    QQ19840381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信老师  请问你的QQ是多少  我刚学电工这一行有太多的问题不懂 有时间想请教您一下
如果你看到的话 给我回信息
 binglingliu@163.com    QQ19840381
不好意思,回答晚了。
暂时未申请QQ,需要交流时请在论坛发帖子。或者发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J:
要用一个温度转换器和两个智能温度控制器,在成本上是不是太高了?还不如再用一个PT100不就OK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要用一个温度转换器和两个智能温度控制器,在成本上是不是太高了?还不如再用一个PT100不就OK了。。。。。。。。。。。。
有点道理。
但是,提问者需要分别在现场和控制室同时显示该温度。所以说,不是简单的增加一只热电阻的问题。

网友K:
对温度的我知道的太少了.以后还要不时的向信工请教.界时请多多指教了.

网友L:
老信说的很对,多加一个热电阻的问题就很多,比如安装位置,因为有可能安装位置的不同,采取到的温度也不同.其实这个是个很简单的,如果一个热电阻要好几台表都可以接收的话,只要多个一路多出的热电阻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M:
请教信老师一个问题:如果热电偶传输线中间有短路,那将产生怎样
 的后果,是不是仪表就显示为零了?

网友A:
如果是用补偿导线时,仪表不会显示零.
普通导线可能会显示零.

楼主:
请问信老师,我今天测量高温炉的热电偶信号,仪表指示1200度时我用数字表200mV档测量热电偶两极信号只有10.4mv而对应你"水泥行业温度仪表的维护"所有的数据没有一个接近,现请你指教!!谢谢!!

网友A:
1,热电偶的分度号?K还是S?
2,你是怎麽测量的?直接测还是断开测?
根据你讲的情况,很可能是S分度号的.实际温度在1080摄氏度.仪表显示有误差.
通常高温炉的控制仪表均是简易型的仪表,主要考虑成本问题,所以误差比较大.

楼主:
信老师我不知是什么分度号上面没标有,是直接测量的.你能告诉我有几种分度号和温度信号mv对应表吗?

网友A:
"水泥行业温度仪表的维护"已经将常用的S,K分度号的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