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SX3722001

楼主(2006-08-21):
请问各位那位有施耐德主机TSX3722001的编程说明及实例求住各位高手

网友A:
楼上的拖的那么长,要是有那么多资料的话 全拿出来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B:
看编号应该是Micro系列的吧. 用的编程软件是PL7; Pro V4.2版本及以前的都是免费的,你可以找经销商要一个免费的版本.

楼主:
先谢谢了,不壶到那里找经销商.能不能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