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力矩问题

楼主(2006-08-21):
我定做了几个24BYJ型步进电机,刚开始装上去的时候感觉力矩蛮大的,可带动云台运行一段时间以后,感觉力矩明显减小了,出现了带不动的现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发热是否严重

网友B:
如果电机温度不高,可适当调整驱动器输出电流!

楼主:
我有试了一下,温度大概在70到80左右,一般步进电机的温度都可以达到100以上不是?

是不是温度太高会损坏电机,造成磁性下降?

网友C:
70-80是正常范围温度,除非是步进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D:
速度是不是变了?步进电机的距频特性就是,随转速升高转距减少

楼主:
速度没变,我是用脉宽控制的,速度没改过!!

网友E:
这跟电机的材料有关系,有个专业术语应该叫"铜损",电机如果内部长时间处于高温状况"铜损"会比较厉害,扭力就会下降比较快,国外有些厂家采取转子隔离的方式把内部热量导出来的结构"铜损"就比较慢,虽然电机表面热但内部温度比较低,扭力在短时间内几乎没有下降.我这有一种圆形的步进,专业用在云台上的,但我在国内还没卖过,在日本和韩国用得特别多.有兴趣可以给你点资料.

楼主:
谢谢,可以把你的资料发到我的油箱?我的油箱:liyuehui111@163.com

网友A:
给我一份nepci@126.com

网友E:
资料已发请查收。

楼主:
资料我已经收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