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我用step7连s7-200,plc在stop状态下在step7中能看到plc,但是运行后,却显示通讯错误,连不上pl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各路高手啊
stop 状态下可以读取信息,可是run运行后,连不上plc,另外s7200有两个端口,0和1,1口在run状态下可以读到plc,0只能在stop下才能读到,不知道什么原因,郁闷,程序设计的只能用0端口通信..help me...

网友A:
1. S7-200 CPU的 Port 0端口支持PPI通讯, 不管CPU是Run或者Stop状态下, 都可以进行联机下载与监控.

2. S7-200 CPU的 Port 1端口支持自由口通讯, 仅仅CPU在Stop状态下, 该端口恢复成PPI模式, 然后可以进行联机下载与监控.

3. 注意: 在Set PG/PC Interface与System Block/Communication Ports两者中, 对于波特率设置要一致!

网友B:
可能在程序中动了SMB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