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本人在做实验中,利用s7-400(cpu  6ES7  414-2XG04-0AB0)通过MPI与上位机通讯,在下载硬件组态时,经常提示:
downloads (33:17075)
Online:the  local  MPI  address  for  the  programming  device/pc  is  higher  than  the  max  node  address  or  the  wrong transmission  rate    or  wrong interrupt  is  set .
我能改的地方都改了,就是下载不下去,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检查MPI站地址是否设置的过大,MPI只有32个站,站地址只能从0~31
同时应该检查MPI的通讯速率是否设置正确,MPI的通讯速率为187.5K

网友B:
1. 如果你手上的是MPI适配器, 先下载硬件配置, 在下载的过程中, 有"select node address", 你可以点击 view按键看看可访问的 CPU端口地址, 然后选上显示的"accessiable nodes", 并且点击 update按键确定. 假如下载硬件配置走得很顺利, 以后你下载整体项目或程序都没问题!

2. 如果你手上的是CP5512卡或CP5611卡, 利用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里的诊断功能, 看看MPI网络是否正常, 以及能否看到PG在MPI网络中的地址.

楼主:
谢谢2楼和3楼的朋友,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