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1):
能问各位大侠单相电容起动的电动机用继电器控制的接线图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是和3相电机的原理一样么。只不过电源电压要改成一火一零。控制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基本上用220v的就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和3相电机的原理一样么。只不过电源电压要改成一火一零。控制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基本上用220v的就可。

网友C:
不知还有别的要求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直接用继电器启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