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1):
能问各位大侠单相电容式起动电动机用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的接线图吗。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谢谢各位了!

楼主:
我的帖子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回呀?郁闷!

网友A:
用继电器控制起线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但是我还是没明白。能否给个图。 多谢了!i

网友B:
查看 机械工业设计手册 第5卷, OK

楼主:
我画了一张用继电器单相电动机正反转控制的接线图不知对否望同行们指教。谢谢同行!

网友C(2007-09-11):
开关型电动执行器的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