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我用ABB的变频器是那个37千瓦的。
参数都调的差不多了,可是一开机还好,就是停机的时候会跳闸(是漏电保护开关)
我选的是积分停车。难道说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不平衡?搞不懂。

楼主:
没人知道为什么啊
我是个初学者
后来把漏电保护开关拆了就好了

网友A:
这个可能跟漏电开关有关,你可以用自由停车模式.

网友B:
很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说是把漏电保护开关拆了就好了。是漏电保护开关出的问题吗?

楼主:
搞不懂了
有时候开都会跳了。
我用的是水泵又不要太大的转距

网友C:
变频器输出高次谐波,很容易造成漏电。最好不要用漏电开关

网友D:
就是漏电保护开关的问题
变频器本身就会产生静电,不拆很容易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