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变频器输出端和电机之间,通过交流接触器连接,变频启动后,按动启动按钮交流接触器能否吸合,频率改变后线圈能否维持吸合

网友A:
变频器后端的交流接触器,只能在变频器工作前闭合等待。

线圈的电压不是取自变频器的后端。所以它的电压不变化。

楼主:
如果线圈的电压是取自变频器的后端,交流接触器线圈能否吸合,频率改变后线圈能否维持吸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后端的交流接触器,只能在变频器工作前闭合等待。

线圈的电压不是取自变频器的后端。所以它的电压不变化。
接触器的线圈的电压不能取自变频器的后端!
在输出低速时是不能吸合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教,吾感激不尽

网友C:
变频器后端的交流接触器,启动运行只能在变频器工作前闭合等待,停止则是先关闭变频器然后断开交流接触器.
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源的频率和电压等与变频器供给给负载的电源频率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