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有一皮带称压力很不稳定,压力传感器,放大器,插头都换了,物料也稳定,但故障没排除!请指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1,不同的压力传感器,其灵敏度是不同的!更换后是需要重新调整放大器的.
2,压力传感器在空秤时,的初始压力的调整也是非常重要的!
3,不知你们的皮带秤是什麽牌子,厂家?放大器的电路形式?所以不好确定原因.

楼主:
信老师,初始压力调整注意些什么?空称时要进行调整零位,称架的平行调整.皮带的张力调整.不知还要注意些什么?
    放大器的输出是电流信号.它是煤皮带称,物料部分的粒度直径的有3CM,有的是粉状,压力就在60~69之间变化.

网友A:
放大器的输出是电流信号.它是煤皮带称,物料部分的粒度直径的有3CM,有的是粉状,压力就在60~69之间变化.
请问:空秤时的压力是多少?

楼主:
就是在60~70之间变化.

网友A:
有点意思!
告诉你具体操作步骤:
1,先确定传感器的输出是否正常?
桥路电压=?(一般在6~15VDC/AC之间.你们的是多少?)
传感器的输出毫伏电压=?(你们的传感器灵敏度为1.54mV/V,桥路电压×1.54mV/V=传感器满量程的输出毫伏电压.)
悬空传感器检查传感器的输出毫伏电压,应该等于0左右.
空皮带秤架加上后,传感器的输出毫伏电压应为传感器满量程的输出毫伏电压5~10%左右.
若满足以上情况时,可以确定传感器的输出是正常的.
2,确定放大器是否正常?
悬空传感器检查传感器的输出毫伏电压等于0左右时,放大器应为4毫安左右.若偏差比较大时,应调整放大器使输出满足4毫安.
空皮带秤架加上后,传感器的输出毫伏电压为传感器满量程的输出毫伏电压5~10%左右时,放大器应为5.6毫安左右.
若满足以上情况时,可以确定放大器的输出是正常的.
等你的结果出来,再继续回答你的问题.

楼主:
我们的传感器电压是DC8V,即1.54MV*8=12.32MV满量程输出对吗?我们的放大器输出信号应是0~5MA.相当电压是0~4.5V.这个电压我平常检修是经常量的,和你说的有点不同哦!我今天下午把原来10KG的传感器换了30KG的,这样降低灵敏度,压力就稳定了,我估计是物料偏粗,粗的有4CM,如果是粉料可能会好点.因为皮带称静止或空称时压力是稳定的.只有皮带有物料运转才会变化大.谢谢!!

网友A:
我讲的是标准电流信号!
你们的0~5毫安是非标信号.
设备太老了!

楼主:
是04年装的,深圳的!

网友A:
不执行标准的产品是没有多大生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