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一台三菱FX1N40MR才用了三个月就坏了,本想在保修期内就拿去维修,哪知道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最后给我的答复竟然说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电源板坏了,要修可以,要1000大洋!!!!晕啊!!!三菱的服务实在是差啊!保修期内不保修,还要收高额的维修费!!!!我都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不知道有没有和我有同样遭遇的朋友???

网友A:
用台达的好了,台达的服务在业内是有目共睹了

网友B:
兄弟,我说句公道话,如果真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如接线错误,或电压使用错误,也要求人家保修,好象也不怎么合理的.在正确使用的条件下,部件的问题供应商应该负责.

网友C:
修个电源要1000大洋?自己配个电源改装一下.

网友D:
90K变频器不知道给我修到那里去了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
我的plc确实是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出现的故障!我之所以发这个帖是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了,上次是一个14点的在保修期内也是电源板坏了,最后也是答复说人为损坏要修可以,请掏钱!!!我现在就是觉得要是在保修期内损坏了的plc三菱根本就是不帮你修,总是会以人为损坏为理由来推脱责任,继而收取高额的维修费!而这一切都是它三菱说了算,它说人为损坏就是人为损坏,作为我们消费者的辩驳它根本就不听,无奈啊!!!只有以后不用三菱了!!!

网友E:
呵呵;你是从正规的三菱代理商处买的吗?

楼主:
我是在福大南京分公司买的,他那也不维修,至于他是拿到哪去维修的我也不清楚!

网友F:
呵呵;
下次直接找正规的三菱代理商,就不会吃这种亏了;

网友G:
我公司是做三菱代理的,我们做售后可户都很满意,下次你还是换个地方买三菱的东西吧

网友H(2006-09-22):
我三年多来使用过有50多台三菱FX1S,FXOS PLC.全部都是全新机,但是其中有十多台在用了一个月至半年内出现了电源块损坏的情况,大都为电容顶爆开,保险烧断,但更换后也不行. 我用过的FX2N,FX1N PLC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拜托各位高人指明原因,并告之如何修理.亦可告之何处有FX1S PLC电源块售卖.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B:
我参加工作至今已经10年了(97年8月起),公司购买的设备还真没见着哪个PLC出问题了.可能设备都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品质较好的原因.

网友I:
偶用过FX1S的,电源模块经常坏的,问了代理,说要供电电源要用380/110的变压器,这样效果好些.

网友J:
正常。日本货都这样,修个东西还不如买个新的。
代理商也都一个鸟样,你东西坏了,叫他修,他爱理不理的,就算拿过去自己他也搞不定,说要寄回到日本修,要你等十天半个月的,维修费更是高的离谱。
碰到这样的情况,一般人都会买个新的得了,这时代理商就高兴了。

哎!无奈

网友E:
关键要找对供货商,呵呵,贪便宜买到的东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