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1):
如题目了!大家说一下是或不是.为什么?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但实在找不到了!

网友A:
不是,电路中地是指低电位或公共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电路中地是指低电位或公共端.

网友C:
应该是地电位吧

网友D:
电气控制中的地 根据场合的不同有很多的含义  如数字地  模拟地  等等!!

网友E:
是!电气中的"地"是指大地.
电气装置的接地分为四种:
工作接地,安全接地,过电压保护接地和防静电接地.
工作接地:在电力网中因运行需要的接地,如中性点接地.
安全接地:电力设备的金属外壳,钢筋混凝土杆和金属杆塔,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发生带电,为防止这种电压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
过电压保护接地:为了消除过电压危险影响而设的接地.
防静电接地:易燃油,天然气储罐和管道等,为了防止危险影响而设的接地.

网友F:
电气中的地指的 是大地,而电路中的 地指的是低电位,同意老信的说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气中的地指的 是大地,而电路中的 地指的是低电位,同意老信的说法!!!!
我认为电气中的地指的 是大地,但是电路中的 地指的不是低电位,而是零电位.

网友H(2007-12-06):
电工技术上的地是电气的地还是电路的地??????????/

网友I:
电---的地
避雷的地

防静电的地

电气技术的地

电子电路的地-----数字电路的地----模拟电路的地-----电源电路的地-----高频电路的地

电器的地

美国进口设备的地

欧洲进口设备的地.................................................
.........................................
实在是太多了........................................
不能一言概括

网友J:
老信说的对!!!!

网友K(2008-01-12):
工作接地,安全接地,过电压保护接地和防静电接地,可以是同一个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