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联不上?

楼主(2006-08-21):
CPU:S7-315_2DP
CPU 通过MPI与WINCC正常工作,现在想改程序.我直接连SETP7-V5.3死活不能通信,PG/PC设置反复改也无济于事,有朋友说是通信电缆不同,请高人指点!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还是通讯设置问题

网友B:
通讯社只有问题 你最好先查端口和电缆  之后再查协议   再就是参数设定了
再不行我也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