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那位高手告诉我怎样测量电热管的好坏?
同时又怎么样来延长电热管的寿命?
谢谢了!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电阻无穷大则断路,电阻零则短路,最好摇表测一下绝缘.
采用可控硅控制电热管温度可以大幅延长电热管寿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阻档.电阻无穷大则断路,电阻零则短路,最好摇表测一下绝缘.
采用可控硅控制电热管温度可以大幅延长电热管寿命.
如果用温控来控制是尽量用采脉冲输出控制可控硅减少电流冲击。若恒电压加载可考虑降低电压7%既可节能有不影响发热效率,对电热管也有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