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请问现在国产的温度变送器最高精度能达到多少?四线制,pt100,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 但是和采样时采用的分辨率有关  比如8位的就是1/256   十六位的就是1/65536
不过我接触的最高的就是12位的 还没有看到比这个高的!! 这是影响精度的主要原因!元件的灵敏度等级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B:
不过我接触的最高的就是12位的 还没有看到比这个高的!! 这是影响精度的主要原因

网友C:
0.2级没有问题 !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的回答:)
我的数据采集卡是16位的,现在就想买个变送器把温度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然后送到我的采集卡中,温度传感器是工作基准,所以精度要求很高,但我问了几个变送器的厂家精度都不高,都是工业用的变送器,达不到我的要求,有没有人知道哪个厂家的变送器能满足我的要求呢?

网友D(2006-09-27):
有一款热电阻调理板我觉得可以考虑,精度0.2℃,
K-804  热电阻调理端子板
产品功能:  16路热电阻调理放大 三线接法热电阻温度:0~200℃(可任意设定)
适用任意类型热电阻 详细请登陆:www.krxgk.com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010-51650651-806
Msn:shenguiqi@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