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由于朋友家的电表读数不正常,喊我去帮看看。听说家里的电线是在外面请人家帮接的。我检查线路发现,朋友家里的用电器有几个用电器的零线不过电能表,而是直接接地线。问:用电器零线不过单相电能表读数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朋友家的电表读数不正常,喊我去帮看看。听说家里的电线是在外面请人家帮接的。我检查线路发现,朋友家里的用电器有几个用电器的零线不过电能表,而是直接接地线。问:用电器零线不过单相电能表读数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不会有影响,因为零线和地线是同电位的。

网友B:
没影响,但是火不表 电表就不走

网友C:
没有影响的
在电表里面不也是短接零线的吗?

网友D:
如果电路负载小且平均,零线电压没有漂移就没啥影响,若零线对地有电压(可能性很大啊),则会有影响,至于多计少计得看具体情况,就不一定了。

网友E:
8楼说的对

网友F:
有影响,不解零线电表内部应该采集不到电压信号,这样就无法就行电压电流的功率计算,个人愚见,不知那位高人有其他见解。

网友G:
电表内交变磁场有影响.

网友H:
如果电表有零线,但也不能和地线接的。有影响的。

网友I:
如果零线电压不偏移,则无影响。

网友J:
7楼说的对

网友K:
有影响。计电不准确。

网友L(2006-11-04):
8楼的应该说得比较正确。至于10楼说的没有电压信号?想想电表是装在进线,不是没有接零线,而是家里的部分电器没用零线,而是直接用的地线对吧??请问1楼,能说明没接零线的是什么用电器嘛?

网友M:
“有几个用电器的电器零线不过单相电能表读数有什么影响”  说明还是有零线过电表的,电度表是有电压的,所以电器零线不过单相电能表读数没有什么影响,问题是零线直接接地线,万一总接地线出问题的话,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就带电了,你就会有生命危险.

网友N:
楼主,你没说明你朋友家的电能表是机械式还电子式?```
机械式的就会影响读数,原理不必我解释了吧.
电子式的不会影响,因为电力式是脉冲的.零线与接地线是同电位``所以不会

哪位大侠有更高见解,请回答```鄙人洗耳恭听,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