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102、电力系统发生短路会引起电流、电压如何变化?
答:电流增加,电压降低。
103、零序电压的特性是什么?
答:接地故障点最高。
104、对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做三倍工频感应耐压试验的目的是什么?
答:发现匝间绝缘的缺陷。
105、用工频耐压试验可以考核变压器的什么绝缘性能?
答:主绝缘。
106、高压线圈与低压线圈引线之间的绝缘薄弱缺陷能够由什么试验考核?
答:工频耐压试验。
107、两根平行的直导线同时通入相反方向的电流时,有什么现象?
答:相互排斥。
108、在基本放大电路中,静态工作点选择偏号,输出信号容易产生什么现象?
答:产生饱和失真。
109、只有当稳压电路两端的电压什么电压时,才有稳压作用?
答: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
110、电力系统在很小的干扰下能独立恢复它的初始状态的能力,称为什么?
答:静态稳定。
111、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干扰最严重的是什么故障?
答:发生三相短路。
112、普通重合闸的复归时间取决于什么?
答:重合闸电容的充电时间。
113、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配电变压器保护电流一般采用什么接线方式,以提高灵敏度?
答:三相完全星形接线。
114、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什么故障?
答:内、外部故障。
115、断路器跳闸时间加上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答:切除故障的时间。
116、速断保护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
117、电流互感器的一、二次线圈同名端是按什么表示的?
答:按减极性表示。
118、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容量S2N是指什么容量?
答:相当于最高准确级的容量。
119、电炉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相比,有什么优点?
答: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过载能力。
120、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什么装置?
答:将直流电能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121、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取决于什么?
答:充电电容的大小。
122、凡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一个什么样的计数器?
答:二进制计数器。
123、逻辑电路中,什么和什么是相对的?
答:“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
124、正“与”门是负“非”门还是负“或”门?
答:负“或”门。
125、“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是什么?
答:P=A+B+C
126、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什么?
答:真值表。
127、什么是直流放大器?
答:能放大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的放大器叫直流放大器。
128、变压器为什么能够实现阴抗匹配?
答:因为变压器具有变换阻抗的作用。
129、如何解释中性点移位现象?
答: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而且没有中线或者中线阻抗较大,则负载中性点就会出现电压,这时中性点将会偏移。
130、对称三相电势的特点是什么?
答:它们在任一瞬间的代数和等于零。
131、向量进行加减运算有哪两种方法?
答:1)、头尾相加法2)、平等四次形法
132、为什么交流电能通过电容器?
答:因为交流电源电压的大小和方向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使电容器充电与放电,因而电路中始终有电流通过。
133、平板电容器的电容量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1)、极板间距离越小,电容量越大2)、两极板的面积越大,电容量越大3)、不同的介质对两极板上正负电荷 间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在相同的极板面积和距离时,以真空的电容量为最小,而用其它介质时,电容量都要增大。
134、什么是电流的热效应?
答;当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导体电阻的存在,会引起导体发热,这种现象称为电流的热效应。
135、什么是线性电容?
答: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是一常数称为线性电容。
136、变压器绕组的极性是恒定不变的吗?
答:不是,原负边绕组极性是相对变化的。
137、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变压?
答:铁芯中无交变磁通,也就没有感应电势。
138、当变压器低压侧的额定电压超过400伏时,一般采用什么接线?
答:Y/Δ-11接线
139、变压器相序标号为什么不能随意改变?
答:相序一变,接线组别也就变了,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危害很大。
140、什么叫变压器的短路电压?
答:将变压器副边短路,原边加压使电流达到额定值,这时原边所加的电压VD叫短路电压。
141、配电变压器现场定相的步骤如何?
答:1)、分别测量两台变压器的相电压是否相同2)、测量同名端子之间的电压差(电压差等于零,可并列运行)
142、新装修或大修后的变压器,在投入运行后为什么有时瓦斯动作频繁?
答:空气带入变压器内部不能及时排出。
143、做变压器空载试验的目的是什么?
答:1)、确定空载电流2)、确定空载损耗
144、变压器有哪些主要性能?
答:1)、绝缘能力2)、粘度3)、凝固点4)、闪点也叫闪光点,闪点表示温度5)、比重6)、灰分和酸碱、硫等杂质的含量7)、酸价8)、安定性
145、限流式熔断器有什么特性?
答:熄弧能力强,具有限流作用,能使短路电流不达到最大峰值之前将电弧熄灭。
146、隔离开关的片状触头有什么特点?
答:以单片或双片为闸刀触头,结构简单,自清扫能力强,但接触善受外界影响较大,仅适用于室内或电压较低的隔离开关上。
147、什么是继电保护装置的选择性?
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能迅速准确地将故障设备切除,使故障造成的危害及停电范围尽量缩小,从而保证非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满足上述要求就叫选择性。
148、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答: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避免读数时产生较大误差。
149、功率表如何接线?
答:它的电流线圈和电路串联电压线圈,电压线圈和电路并联。
150、电工测量仪表根据被测量的性质分,可分为哪三种仪表?
答:1)、直流仪表2)、交流仪表3)、交直流两用仪表
151、保护装置的选择性,是由什么决定的?
答:由保护方案和整定计算所决定的。
152、为什么要求继电器消耗功率更小?
答:可以减轻测量互感器二次的负担。
153、对继电器有哪些要求?
答:1)、动作值的误差要小2)、接点要可靠3)、返回时间要短4)、消耗功率要小
154、当正级接地,用减电笔测试发亮的在试电笔的哪一端?
答:笔尖一端。
155、用试电笔判断直流是否接地时,如果试电笔氖管不亮,说明什么?
答:没有接地现象。
156、用试电笔直流电路上测试,氖管发亮的一级是正级还是负极?
答:负极。
157、试电笔除能测量物体是否带电外,还有些什么用途?
答:1)、可以测量线路中任何导线之间是否同相或异相2)、可以辨别交流电和直流电3)、可判断直流电的正、负极4)、能判断直流是否接地
158、为什么直流双电桥测量小电阻比单电桥准确?
答:双电桥将附加电阻并入误差项,并使误差项等于零,而使电桥的平衡不会受这部分电阻的影响,从而提高了电桥测量的准确性。
159、直流电桥是主要测量什么参数的电路?
答:电阻。
160、用万用表测量较小电阻值时应注意什么?
答:为了保证测量的准确度,在测量小电阻时,应通过换档的方法,尽量使指针在中心位置附近。
161、万用表电压档单位伏特内阻越大,电压档的灵敏度如何?
答:越高。
162、万用表的电压灵敏度是怎样表示的?
答:是用单位伏特内阻表示的,即Ω/V
163、直流操作电源有何优点?
答:操作可靠,不受系统事故和运行方式的影响。
164、直流操作电源有什么缺点?
答:直流系统较复杂,运行维护工作量大,发生接地故障后难以查找。
165、继电保护装置的快速性有哪些好处?
答:1)、迅速切除故障,可以减少用户在降低电压下的工作时间,加速恢复正常运行的过程2)、减轻电气设备受故障影响的损坏程度3)、能防止事故的扩展
166、什么是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答:是指在保护范围内的设备发生故障时,能及时准确地切除故障,不应该由于保护装置本身的缺陷而拒绝动作或误动作。
167、怎样提高继电保护装置的可靠性?
答:1)、全面合理地确定保护方案和拟定接线圈2)、保证保护装置的正常运行,加强经常地维护和管理,使保护装置随时处于完好状态3)、提高保护装置安装和调整试验的质量,采用质量高,动作可靠的继电器和元件。
168、为什么不完全星形接线方式不用来保护单相接地故障?
答:此种接线只在A、C两相装有电流互感器,如果B相发生单相接地故障,保护装置无法动作。
169、什么是定时限?
答:继电器的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无关,采用这种动作时限方式的称为定时限。
170、什么叫反时限?
答:使动作时间与短路电流的大小有关,当动作电流大时,动作时间就短,反之则动作时间长。
171、定时限过流继电器一般采用什么形式?
答:电磁式。
172、反时限过流继电器一般采用什么形式?
答:感应式。
173、什么是保护装置的延时特性?
答:通过保护装置的短路电流与动作时间的关系曲线,动作保护装置的延时特性。
174、定时限过电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原则是什么?
答:1)、动作电流必须大于最大负荷电流2)、当下一级发生外部短路时,如本级电流继电器已启动,则在下一级保护切除短路电流之后本级仍然通过最大负荷电流的情况下,应能可靠地返回。
175、无时限电流速断保护能保护线路全长吗?
答:不能,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
176、什么叫延时速断保护?
答:延时速断保护也称略带时限速断保护,它可以弥补瞬时速断保护不能保护线路全长的缺点,一般与瞬时速断保护配合使用。
177、延时速断保护的特点是什么?
答:能够保护线路的全长,与定时限过流保护装置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其动作时间比定时限过流保护的整定时间短。
178、过流保护的主要优点有哪些?
答:简单、可靠、经济。
179、过电流保护的缺点有哪些?
答:它的缺点是动作时间与电网的延伸段数有关,当段数较多时,靠近电源的保护装置的时限将很长,有时甚至达到不能允许的地步。当负荷电流很大时,保护的灵敏度不好。
180、电流速断保护的优点有哪些?
答:简单经济,动作迅速可靠。
181、电流速断保护的缺点有哪些?
答:保护范围受系统运行方式的影响很大,无时限电流速断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延时速断虽能保护线路全长,但灵敏度往往不能满足要求。
182、GL-10型过流继电器有何用途?
答:在一般情况下,可实现速断保护,广泛应用在10KV以下的电网中,用以保护电动机,变压器和配电线路的过负荷和短路故障,适应于交流操作。
183、GL-10型电流继电器,型号含义是什么?
答:G--感应式(动作原理)
L--过电流保护(用途)
10--10安培(规格)
184、GL-10型电流继电器由哪两个元件系统所组成?
答:感应式系统和电磁式系统。
185、什么是电压速断保护装置?
答:根据故障时电压下降这一特征设计的一种保护装置。
186、什么叫电压速断保护?
答:当线路发生故障时,电压将会急剧下降,当电压下降至预先整定的数值时,低电压继电器动作,异跳开断路器,将故障迅速切除。
187、电压速断保护有何用途?
答:一般用于电流速断保护不能满足灵敏度要求或保护范围要求的场合。
188、自动重合闸按用途分可分为哪几种?
答:线路重合闸,变压器重合闸及母线重合闸。
189、按动作原理分,自动重合闸可分为哪两种?
答:机械式重合闸,电气式重合闸。
190、对自动重合闸的基本要求哪些?
答:1)、动作时间短,但不能过短2)、重合闸的重合次数应保证可靠3)、手动投入断路器,当线路上有故障时,继电保护跳开断路器后,应保证不进行重合4)、手动切除断路器,重合闸不应重合
191、采用电容器级组重合闸时,一般要求是什么?
答:要求每次电容器组断开三分钟后再进行重合闸。
192、零序电流保护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答:只起单相接地故障时的保护作用。
193、什么是过电流方向保护?
答:过电流方向保护是在过电流保护的基础上,加装一个方向元件组成的保护装置。
194、过电流方向保护主要用来保护什么?
答:保护电网中的相间短路和单相接地短路。
195、过电流方向保护有哪些组成部分?
答:1)、起动结构2)、功率方向机构3)、时限机构
196、变压器的保护方式主要有几种?
答:1)、过电流保护2)、差动保护、电流速断保护3)、瓦斯保护4)、零序电流保护5)、过负荷保护
197、瓦斯保护装置的接线,一般由哪两个回路的组成?
答:信号回路和跳闸回路。
198、什么是跳闸辅助接点?
答:串联在跳闸回路中的开关接点,称为跳闸辅助接点。
199、容量为56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采用哪些保护?
答:熔断保护。
200、容量为750~1000KVA变压器应采用哪些保护?
答:应在一次侧装设过电流及速断保护。
201、1800~5600KVA变压器应采用哪些保护?
答:装设:过电流保护、速断保护、瓦斯保护、温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