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变配电工岗位练兵题库(高级工)

1、当只考虑复杂电路中某一条支路电流电压的情况,采用哪种计算方法比较方便?
答:戴维定理。
2、变配电所为防鼠害具体有哪些措施?
答:1)、在变电所各入口门堵隔板;2)、放置鼠药;3)、堵电缆入口的洞口。
3、雷雨夏季,应制定什么反事故措施?
答:在雷雨季节前,做好防雷设备检修,安装、测试等工作以及变配电所防洪、防漏等措施,检查设备绝缘和接地装置,做好防止人身触电的工作。
4、什么是负荷率?
答:指在一段时间内平均有功负荷与最高负荷的百分比。
5、怎样选择电流互感器?
答:1)、电流互感器额定一次电流应在运行电流的20%~120%的范围
  2)、电流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压和运行电压相同
  3)、电流互感器所接的负荷不超过其额定二次负荷
  4)、电流互感器的准确度等级能满足测量和保护的要求6、在磁场中,什么情况下线圈受到的转矩最大?
答:通电矩形线圈的平面与磁力线平行时。
7、在变压器冲击合闸试验时,差动保护跳闸的原因是什么?
答:1)、变压器内部故障;2)、高低压侧电流互感器开路或接线端子接触不良;3)、保护二次回路故障或接线错误;4)、过流保护整定值小,没有考虑励磁浪涌电流的影响;5)、变压器引线故障。
8、由于硅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很低,所以在稳压电路中不允许怎样?
答:反接。
9、对变压器多次连续合闸充电,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答:可能使其固定物松动和使继电保护误动作。
10、当电源内阻为R0时,负载R1获得最大输出功率的条件是什么?
答:R1=R0
11、微分电路是以什么为输出端?
答:电容。
12、积分电路是以什么为输出端?
答:电阻。
13、直流放在器只能采用什么耦合方式?
答:采用直接耦合的方式。
14、直流放大器不能采用什么耦合?
答:阻容耦合和变压器耦合。
15、变、配电所的设备技术资料管理有哪些规定?
答:1)、建立设备台帐,记录全部设备铭牌、技术数据、运行日期;2)、建立健全设备技术档案,记载设备安装位置、规范检修记录、试验成绩单、设备定级情况及设备异常运行情况等。
16、模一数转换器,简称什么?
答:A/D转换器。
17、克服变压器不平衡电流的方法有哪些?
答:1)、相位补偿2)、采用速饱和变流器差动继电器3)、采用带制动线圈的差动继电器4)、利用二次谐波制动躲开励磁浪涌电流。
18、变压器差动保护产生不平衡电流的原因有哪几点?
答:1)、两侧电流互感器的形式不同;2)、两侧电流互感器的变化不同;3)、变压器各侧绕组的接线、方式不同;4)、变压器的励磁浪涌电流;5)、在运行中改变变压器的变压比。
19、差动保护的缺点有哪些?
答:对变压器内部不严重匝间短路不够灵敏。
20、变压器差动保护与发电机差动保护相比,有什么缺点?
答:变压器差动保护的不平衡电流比较大。
21、Y1D11接线的变压器对差动保护用的两侧电流互感器允许一侧接地?
答:接成星形的差动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中性点应接地,而接成三角形的电流互感受器二次侧不能接地,否则会使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短路。
22、差动保护的优点有哪些?
答:能够迅速有效地切除保护范围内的故障,接线正确调试得当,不发生误动。
23、变压器套管及引出线上发生相间或一相接地短路时,有什么危害?
答:将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有可能引起套管爆炸,危及并破坏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
24、主变压器三相一次侧都安装过流保护,它的保护范围是什么?
答:各相侧的进流保护可作为本侧母线、线路、变压器的主保护或后备保护。
25、变压器内部故障有什么危害?
答:不仅会烧毁变压器,而且由于绝缘物和油在电弧作用下急剧气化,容易导致变压器油箱爆炸。
26、什么是电流速断保护?
答:电流速断保护是过流保护的一种形式。
27、什么叫二进制数?
答:按逢二进一的规律计数即为二进制数。
28、什么叫“非”门电路?
答:输出是输入的否定的门电路,叫“非”门电路。
29、滤波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答:滤波电路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这一特性使输出直流电压(电流)变得平衡。
30、提高稳压的电源的温度稳定性,关键在哪儿?
答:关键在于输出电压和基准电压相比较比分。
31、分析放大电路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答:图解法、估算法、微变等效电路法。
32、串联稳压电路包括哪五个环节?
答:整流滤波、取样、基准、放大、调整。
33、稳压筐工作在什么情况下,管子两端才能保持稳定的电压?
答:反向击穿。
34、感生电动势的方向可根据什么定律来确定?
答:愣次定律。
35、什么叫互感现象?
答:由一个线圈中的电流发生变化而使其它线圈产生感应电动势的现象叫互感现象。
36、反馈按照作用可分哪两大类?
答:1)、正反馈2)、负反馈
37、基本逻辑门电路有几种?
答:“与”门、“或”门、“非”门。
38、在数字电路中,用来完成先“与”后“非”的复合逻辑门电路叫什么电路?
答:“与非”电路。
39、电工测量仪表主要技术指标有哪些?
答:准确度、灵敏度、恒定性。
40、三绕组电压互感器的辅助二次绕组接成什么形式?
答:开口三角形。
41、什么是自动重合闸装置?
答:就是将跳闸后的断路器自动投入的装置。
42、自动重合装置动作后能够自动复位吗?
答:能
43、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是由什么决定的?
答:欧姆定律。
44、通常三相一次自动重合闸装置由哪四部分组成?
答:1)、启动元件2)、延时元件3)、一次合闸脉冲元件4)、执行元件。
45、为了确保保护装置有选择地动作,必须同时满足哪两方面相互配合的要求?
答:灵敏度和动作时间。
46、反时限过流保护一般采用哪种形式的电流继电器?
答:感应式。
47、反时限过流保护的操作电源由谁提供?
答:由交流电源提供。
48、定时限过流保护一般采用何种电流继电器?
答:电磁式。
49、定时限过流保护的操作电源由谁提供?
答:由直流电源提供。
50、线路过流保护的动作时间是按什么时限特性来整定的?
答:阶梯形时限。
51、线路过流保护动作,电流的整定原则是什么?
答:电流继电器的反回电流应大于线路中的最大负荷电流。
52、电流互感器二次接地属于什么接地?
答:保护接地。
53、17化为二进制数是多少?
答:10001
54、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各相触发脉冲相位差是多少?
答:120度
55、常用的脉冲信号波形有哪三种?
答:1)、短波形2)、三角波3)、锯齿波
56、触发电路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环节?
答:1)同步电压形成2)移相3)脉冲形成和输出
57、触发脉冲输出方式有哪两种?
答:1)、直接输出2)、脉冲变压器输出
58、同步电动机和异步电动机相比,区别是什么?
答:1)、它的转速恒定不变2)、负载大小没有关系
59、同步电动机的启动方法有哪两种?
答:1)、同步启动法2)、异步启动法
60、直流电动机的制动常采用哪三种方法?
答: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回馈制动。
61、晶闸管中频装置主要由哪些组成?
答:整流器、逆变器和触发控制电路。
62、三相五柱式电压互感器二次侧辅助绕组接成开口三角形,所反应的是什么电压?
答:零序电压。
63、绝缘监察装置的作用是什么?
答:判别小接地电流系统中的单相接地故障。
64、电流互感器将接有仪表和继电器的低压系统与什么隔离?
答:高压系统。
65、利用电流互感器可以获得保护装置和仪表所需的什么?
答:电流。
66、变压器的零序电流保护动作电流按躲过什么电流来整定?
答:躲过低压侧最大不平衡电流来整定。
67、变压器零序电流保护动作时间一般取多少?
答:0.5~0.7S
68、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当发生什么情况,零序保护动作跳闸?
答:当线路发生单相接地。
:69、变压器轻瓦斯保护动作于什么?
答:信号。
重瓦斯保护动作的形式是什么?
答:跳闸。
70、变压器绝缘油中的总烃、乙炔、氢含量高,说明什么?
答:说明设备中有电弧放电缺陷。
71、变差器差动保护比较的什么?
答:各侧电流的向量和。
72、一般情况下,不得将运行中的变压器哪两种保护同时停用?
答:瓦斯保护和差动保护。
73、自动重合闸装置一般采用什么样的启动的方式?
答:采用由操作把手位置与断路器位置不对时启动的方式。
74、按照重合闸和继电保护的配合方式可分为哪三种保护?
答:1)、重合闸前加速保护2)、重合闸后加速保护3)、不加速保护
75、短路电流周期分量有效值,在短路全过程中是个始终不变的值,取决于短路线路的什么?
答:电压和电抗。
76、什么叫作业时间?
答:指直接用于完成生产任务,实现工艺过程所消耗的时间。
77、工作时间按其作用可分为哪两部分?
答:基本时间和辅助时间。
78、三个结构完全相同的线圈,若一个放铁芯,一个放铜芯,一个放在空气中,当三个线圈通以相同的电流时,产生的磁感应强度最大的是哪一个?
答:放有铁芯的线圈。
79、磁场强度与介质的磁导率无关吗?
答:无关。
80、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大小与线圈中磁通有何关系?
答:与磁通的大小无关。
81、已知放大电路功率增益为20db,当输入功率为2W时,则输出功率为多少?
答:200W。
82、稳压二极管的反向特性曲线越陡,稳压效果怎样?
答:越好。
83、二进制数1011101等于十进制数的多少?
答:93
84、在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中,每只晶闸管的最大导通角为多大?
答:120度
85、微分电路是把矩形波脉冲变为什么脉冲?
答:尖脉冲。
86、直流电机的换抽磁极的作用是什么?
答:改变电流换向。
87、直流电机的换向电流愈大,换向时火花如何?
答:愈强。
88、同步补偿电动机应工作在什么状态?
答:空载状态。
89、同步电动机工作在欠励状态时,功率因数如何?
答:很低。
90、测量电流互感器极性的目的是什么?
答:为了保证外部接线正确。
91、10KV线路首端发生金属性短路故障时,作用于断路器跳闸的继电保护是哪种?
答:速断。
92、定时限过流保护的保护范围如何规定?
答:本线路的全长。
93、定时限过流保护动作时限的误差一般为多少时间?
答:0.5S
94、定时限过流保护的动作值是按躲过线路的什么电流整定的?
答:最大负荷电流。
95、用手触摸变压器外壳时,如有麻电感,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变压器外壳接地不良。
96、户外安装多大的电力变压器应装设瓦斯继电器?
答:800KVA及以上。
97、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其容量为多大时,应装设差动保护以代替电流速断保护?
答:5600KVA及以上。
98、高压电动机容量超过2000KW时,应装设什么保护?
答:差动保护。
99、故障出现时,保护装置动作将故障部分切除,然后重合闸,若是稳定性故障,则立即加速保护装置动作将断路器断开,这种保护叫什么保护?
答:重合闸后加速保护。
100、自动重合闸中电容器的充电时间一般为多少?
答:1.5~2.5S
101、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时,短路电流的非周期分量和周期分量之比为多大?
答:大于1
102、电力系统发生短路会引起电流、电压如何变化?
答:电流增加,电压降低。
103、零序电压的特性是什么?
答:接地故障点最高。
104、对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做三倍工频感应耐压试验的目的是什么?
答:发现匝间绝缘的缺陷。
105、用工频耐压试验可以考核变压器的什么绝缘性能?
答:主绝缘。
106、高压线圈与低压线圈引线之间的绝缘薄弱缺陷能够由什么试验考核?
答:工频耐压试验。
107、两根平行的直导线同时通入相反方向的电流时,有什么现象?
答:相互排斥。
108、在基本放大电路中,静态工作点选择偏号,输出信号容易产生什么现象?
答:产生饱和失真。
109、只有当稳压电路两端的电压什么电压时,才有稳压作用?
答:大于稳压管击穿电压。
110、电力系统在很小的干扰下能独立恢复它的初始状态的能力,称为什么?
答:静态稳定。
111、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干扰最严重的是什么故障?
答:发生三相短路。
112、普通重合闸的复归时间取决于什么?
答:重合闸电容的充电时间。
113、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配电变压器保护电流一般采用什么接线方式,以提高灵敏度?
答:三相完全星形接线。
114、变压器差动保护反映该保护范围内变压器的什么故障?
答:内、外部故障。
115、断路器跳闸时间加上保护装置的动作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答:切除故障的时间。
116、速断保护的主要缺点是什么?
答:受系统运行方式变化的影响较大。
117、电流互感器的一、二次线圈同名端是按什么表示的?
答:按减极性表示。
118、电压互感器的额定容量S2N是指什么容量?
答:相当于最高准确级的容量。
119、电炉变压器和普通变压器相比,有什么优点?
答: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和过载能力。
120、晶闸管逆变器是一种什么装置?
答:将直流电能变为交流电能的装置。
121、单稳态电路输出脉冲宽度取决于什么?
答:充电电容的大小。
122、凡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器件都可构成一个什么样的计数器?
答:二进制计数器。
123、逻辑电路中,什么和什么是相对的?
答:“与”门和“或”门是相对的。
124、正“与”门是负“非”门还是负“或”门?
答:负“或”门。
125、“或”门电路的逻辑功能表达式是什么?
答:P=A+B+C
126、在逻辑运算中,能把所有可能条件组合及其结果一一对应列出的表格称为什么?
答:真值表。
127、什么是直流放大器?
答:能放大缓慢变化的直流信号的放大器叫直流放大器。
128、变压器为什么能够实现阴抗匹配?
答:因为变压器具有变换阻抗的作用。
129、如何解释中性点移位现象?
答:如果三相负载不对称,而且没有中线或者中线阻抗较大,则负载中性点就会出现电压,这时中性点将会偏移。
130、对称三相电势的特点是什么?
答:它们在任一瞬间的代数和等于零。
131、向量进行加减运算有哪两种方法?
答:1)、头尾相加法2)、平等四次形法
132、为什么交流电能通过电容器?
答:因为交流电源电压的大小和方向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使电容器充电与放电,因而电路中始终有电流通过。
133、平板电容器的电容量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
答:1)、极板间距离越小,电容量越大2)、两极板的面积越大,电容量越大3)、不同的介质对两极板上正负电荷 间的作用和影响不同,在相同的极板面积和距离时,以真空的电容量为最小,而用其它介质时,电容量都要增大。
134、什么是电流的热效应?
答;当电流通过导体时,由于导体电阻的存在,会引起导体发热,这种现象称为电流的热效应。
135、什么是线性电容?
答:一般电容器的电容量是一常数称为线性电容。
136、变压器绕组的极性是恒定不变的吗?
答:不是,原负边绕组极性是相对变化的。
137、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变压?
答:铁芯中无交变磁通,也就没有感应电势。
138、当变压器低压侧的额定电压超过400伏时,一般采用什么接线?
答:Y/Δ—11接线
139、变压器相序标号为什么不能随意改变?
答:相序一变,接线组别也就变了,两台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危害很大。
140、什么叫变压器的短路电压?
答:将变压器副边短路,原边加压使电流达到额定值,这时原边所加的电压VD叫短路电压。
141、配电变压器现场定相的步骤如何?
答:1)、分别测量两台变压器的相电压是否相同2)、测量同名端子之间的电压差(电压差等于零,可并列运行)
142、新装修或大修后的变压器,在投入运行后为什么有时瓦斯动作频繁?
答:空气带入变压器内部不能及时排出。
143、做变压器空载试验的目的是什么?
答:1)、确定空载电流2)、确定空载损耗
144、变压器有哪些主要性能?
答:1)、绝缘能力2)、粘度3)、凝固点4)、闪点也叫闪光点,闪点表示温度5)、比重6)、灰分和酸碱、硫等杂质的含量7)、酸价8)、安定性
145、限流式熔断器有什么特性?
答:熄弧能力强,具有限流作用,能使短路电流不达到最大峰值之前将电弧熄灭。
146、隔离开关的片状触头有什么特点?
答:以单片或双片为闸刀触头,结构简单,自清扫能力强,但接触善受外界影响较大,仅适用于室内或电压较低的隔离开关上。
147、什么是继电保护装置的选择性?
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继电保护装置能迅速准确地将故障设备切除,使故障造成的危害及停电范围尽量缩小,从而保证非故障设备继续正常运行,满足上述要求就叫选择性。
148、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答:要使测量范围适应被测绝缘电阻的数值,避免读数时产生较大误差。
149、功率表如何接线?
答:它的电流线圈和电路串联电压线圈,电压线圈和电路并联。
150、电工测量仪表根据被测量的性质分,可分为哪三种仪表?
答:1)、直流仪表2)、交流仪表3)、交直流两用仪表

楼主:
交流,我的Q 345605681

网友A(2007-05-14):
好象有错误答案哦,比如11题.12题.微分电路输出是在电阻上取吧,积分电路应在电容上取哦.还有.........还是应该校对一下.毕竟是指导性的东西.不过做这些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是应该感谢辛勤劳动.

网友B:
好,我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