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请教高手,用WINCC5.0开发的程序出现进入运行主画面后,无法打开下一级组态画面,提示“不许可”,是何原因,以前运行正常,现在只能直接运行单个画面,帮忙分析分析!谢了!

网友A:
与下一级组态画面的链接是怎样实现的?是写的C脚本吗?试试把WINCC里的后缀名为.DB的文件更新。

楼主:
对于WINCC的组态我仅知道皮毛,问个你也许觉的可笑的问题,.DB文件如何更新,有“一”、“二”两套程序,分别控制两套同样的设备,“一”运行正常,是否可以用“一”中的.DB文件替换“二”中的文件,我试了一下,用“一”中的server.db文件覆盖“二”中的server.db文件,”二“的画面就可以链接了,但实时数据无显示。“二”的备份文件也出现同样的毛病,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DB文件通过从安装目录下复制Wincc。DB文件到你项目目录,然后将这个文件改名为           项目名RT.DB ,从而覆盖你原来的DB文件,其结果就是历史归档等数据丢失,一般主要在DB文件过大,一般达到3G左右,才进行这样的操作。
从1号机复制过来的DB文件不能运用在2号机上。
由于你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描述清楚,由于你以前能正常运行,你应该检查你的组态是否被更改过。

楼主:
最初就是因为DB文件过大,硬盘空间不够,程序运行不起来,我就用备份中的DB文件进行了覆盖,但覆盖后程序依然无法运行,后来直接运行备份程序,就出现了上述问题,组态应该没有改过,如果是组态有问题了,我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恢复。或者有高手,我可以直接将程序发给你,帮忙看看。厂家已无法联系,事情很棘手。先谢谢了。

网友C:
压缩发给我啦,pqshpqsh@gmail.com,另外劝你不要用siemens的软件啦

楼主:
PQSH我已将程序发到你的邮箱里了,注意查收,并希望尽快得到你的答复,谢谢了!

网友C:
我看了.你的按钮授权被改成了"error".暂没时间找出怎么产生的,如何一次性解决全部按钮,但有解决办法:右键点"按钮"--选"属性"--选"其它"--改"授权"--"没有访问保护"--ok啦!

楼主:
PQSH,能否将程序改过后,发到我的邮箱里,我试了一下,实在找不到头绪。“按钮”属性中没有“其他”项呀,难道不是从图形编辑器中修改吗?迷茫......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在此郑重向PGSH表示感谢,谢谢无私援助,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D:
这个世界需要爱,谢谢这样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