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一个程序这样:
 |                                                              |
 |---[> to d740v5]-[> to d742v5]-----------k5->|
 |                                                              |
 |                                                              |

请问各位高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to是向模拟块传送数据,这个用法是什么意思啊.急啊,在线等啊!

楼主:
急啊.有懂的么?

网友A:
这是个数据比较的,T0应该是时间,D740V5应该是D740和变址寄存器V5。

网友B:
没见过这和用法!!

楼主:
求助:VB与三菱PLC通信问题。
  我用编程电缆把PLC和计算机连起来,让后测试软件。可是每次都是返回:06 15 15 或者是:15 15      06  15 15 15

通信选用了计算机的通信协议。反回来的数据老是不对。

我以前用西门子的时候,用的是自由口通信,要PLC编程打包,解包啊。现在要做三菱的不回用了啊 。求助我只是按照手册

把上PLC上的特殊标志位都设置好了,通信协议也对。就是回过来的数据不对啊。怎么回是啊?是不是也要PLC打包解包啊?

请高手指点啊?问题出到那了啊?

网友C(2006-11-20):
你的程序有问题吧!我经常用,没有问题呀

网友C:
我的QQ:421649959,有问题可联系我

网友D(2006-12-25):
专学会PLC 用处也不大,还要学会PLC周边触摸屏、伺服、检测元件等。QQ493537786

网友E(2007-02-07):
TO 是读取FM模块指令

网友E:
TO 是BFM写入

网友F:
TO是三菱的写特殊模块BFM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