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呵呵,才看几天的书,自己编的一键启动,停止程序,不知道各位有简单的?
FX2N系列的PLC

这是程序的梯形图

网友A:
呵呵;你编这个程序想实现什么?

楼主:
一个子程序,在很多地方都用得上吧?

网友B:
你用X000输入信号接通后0.1秒后接通输出Y000,在Y000接通后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来保持C0不被复位。

网友C:
你还要多看书啊,我当初看了一个月书在找到一些编程的方法,大家不要笑我啊,我只是个初级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X000输入信号接通后0.1秒后接通输出Y000,在Y000接通后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来保持C0不被复位。

该程序经写入PLC试验,证明是可行的。
程序分析:
上电后,Y0是没有输出的.当X000没有接通,一切元件保持原来.当X000接通,计数器C1动作,但是程序扫描到第二行,Y000的动合触点还未有接通,所以这时RST C0没有得电,所以Y000不被复位.
第三行,C1的动合触点合上,Y000线圈被接通.

如果此时再让X000接通,在第二行时,因为Y000动合触点是合上的.所以RST C0得电,Y000被复位,Y000线圈被复位断开.
周而复始.

不知道分析方式对不对,也不知道分析得对不对,请高手指正,谢谢!

网友D:
我也是这样想的,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E:
正确,因第二行的X000你使用了脉冲上升沿触发。

网友F:
干吗这么麻烦直接用指令不就完事了吗

楼主:
楼上的,详细如何做?请指点,谢谢!

网友F:
用交替输出指令不就可以实现了
    LDP  X1
    ALT Y1

网友G:
谁会只用继电器控制啊?

网友H:
新手问个小问题:当X0接通0。1秒以后再断开X0,CO不会被断开吗?

网友I:
ld x1
pls m0
ld m0
ani y0
ld y0
ani m0
anb
out y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问个小问题:当X0接通0。1秒以后再断开X0,CO不会被断开吗?
这个应该是不会吧,只是X0的接通时间超过PLC的一个扫描周期就可以了。

网友J:
楼主的程序很有创意,当然用ALT等也可以实现同样的输出,但达到同一目的有多种方法,4楼的朋友,X0驱动C0后,即使一直断开,C0中的数值是不会变化的,在动作一次的话,C0中的数值增加1,计数器和定时器是有区别的,大家认为我说的怎样,请指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谁会只用继电器控制啊?

用微分指令加ALT不叫本事。看看手册就会的东西。上面是纯继电器的图,M3的开关点接通输出。

网友L(2006-11-27):
huifu
用ALTP功能指令就ok了,切!

网友M:
18楼程序有问题
M1 M3 保持后 M2如何带电 M1如何断电?
需要修改 自己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