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请问各位大侠.开关电源输出的电流与什么有关?如现在有一个5V(实际是5-12V可调)5A(输出电压直接经工频电源整流后经高频变压器得到变压器频率20HZ)的开关电源要把它改为12-24V10A时改怎么做?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有以下因素需要考虑:一,变压器的容量够不够,二,开关管的功率够不够。根据经验,以小改大是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想有以下因素需要考虑:一,变压器的容量够不够,二,开关管的功率够不够。根据经验,以小改大是不可靠的。
如果将变压器的容量及功率管加大后还需考虑其它的什么地方?

网友B:
不如换新。所有都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