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吊扇

楼主(2006-08-22):
请问大家,吊扇为什么转?电容起什么作用?电机为什么转?谢谢

网友A:
电容分相;电机因为有电所以就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分相;电机因为有电所以就转了。

电容分相  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电容是用来启动的呢

网友C:
利用电容分相才能形成旋转磁场,也可以认为用来启动电机的.

楼主:
哦,这么复杂?启动以后,电容还有用吗?

网友C:
继续完成形成旋转磁场的任务!

网友D:
自己查查书,网上搜索一下就能找到,不用问得

楼主:
但是启动以后,拿掉电容,风扇可以继续转,就没有旋转磁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