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问题电路版

楼主(2006-08-22):
我有个手电,充电电池,里面电路是桥式整流。但是在桥式整流前,220V交流电中串一个电阻,电阻上又并联一个电容。听别人说,这样的充电电池无变压器,电阻分压,电容是干什么的呢?请问这个电阻和电容是干什么的。

网友A:
电阻降压;电容滤波,同时还可吸收冲击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降压;电容滤波,同时还可吸收冲击电流。
错!

网友B:
电容器限流降压,并联的大阻值电阻给电容器提供放电回路,串联的小阻值电阻避免电源接通的瞬间浪涌电流.
经验公式:C=14.5*I
C----电容器,单位:微法.
I----电流,单位:安培.
14.5----经验系数.
例:LED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取20~50毫安,求C=?
C=14.5*0.02~0.05=0.29~0.725
C可取标称值0.33~0.68微法的电容器.
并联电阻取数百千欧,串联电阻取数十欧.1/2瓦即可.
经验公式是本人1981年"无线电"杂志9期文章中提供的.

网友B:
若电容器的容量为1微法,则提供的充电电流=1/14.5=0.069A=69mA.

网友C:
有你说的一方面
我觉得还有个功能 就是消耗剩余能量
呵呵 菜鸟 的看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你说的一方面
我觉得还有个功能 就是消耗剩余能量
呵呵 菜鸟 的看法
该电路不存在消耗剩余能量的问题.
电容器的容抗已经解决了能量消耗的问题.

网友C:
那你给点看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C:
我觉得 给个  交流电阻 就是 保护电路的作用 还有什么别的用途吗

网友C:
哦 不好意思 刚看你你已经回答了

网友B:
了解电容器的容抗就知道了!
电容器的容抗=1/(ωc)
式中ω=2πf,(π=3.14,f=频率,单位Hz)
    c=电容量,单位F(发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降压;电容滤波,同时还可吸收冲击电流。
错!

巨虾
浪涌电流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串一个小电阻就可以 改善了呢

网友B:
并联的大阻值电阻给电容器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B:
串联的小阻值电阻避免电源接通的瞬间浪涌电流.
但是,该手电筒电路中未加串联的小电阻.

网友D:
这个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C:
串联的小阻值电阻避免电源接通的瞬间浪涌电流.
但是,该手电筒电路中未加串联的小电阻.

     xjh53@126.com

我想请教 为什么 串小电阻可以解决浪涌电流?

网友C:
请教:

我有个空开
现在铭牌不见了
线圈烧了 能请教为什么会烧
又根据哪些因素去重新配一个呢
实际遇到的问题  谢谢

网友B:
电容器的特点:两极之间的电流可以突变,电压不可突变!
串联小电阻可以在电源接通的瞬间,减小电容器的突变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

我有个空开
现在铭牌不见了
线圈烧了 能请教为什么会烧
又根据哪些因素去重新配一个呢
实际遇到的问题  谢谢

空开的线圈?
空开烧了,根据负载的实际情况选择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降压;电容滤波,同时还可吸收冲击电流。
错!
我的不假思索得到老兄的断然否定,惭愧。
再请教一下:降压电容是否一定要放电电阻?

网友C:
我认为一般是要的

网友C:
电容器的特点:两极之间的电流可以突变,电压不可突变!
串联小电阻可以在电源接通的瞬间,减小电容器的突变电流!

     xjh53@126.com

那个小电阻是热敏电阻吗?

网友B:
若不加放电电阻时,停电后,电容器没有放电回路,在人为触摸充电插头时,电容器利用人体进行放电,会对人造成电击!

网友C:
哦  是这样的啊

网友B:
小电流的负载,可以使用热敏电阻,但一定要正温度系数的!
用普通电阻时,一般为十几欧姆1~2W的就行!

网友C:
普通电阻接上去没用啊
起不到限流的效果呀

网友B:
亲自试试就会明白了.

网友C:
恩 谢谢
我一直都想买工具来着 刚工作 没钱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的特点:两极之间的电流可以突变,电压不可突变!
串联小电阻可以在电源接通的瞬间,减小电容器的突变电流!
能否把电容的特点解释一下,我看不懂,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加放电电阻时,停电后,电容器没有放电回路,在人为触摸充电插头时,电容器利用人体进行放电,会对人造成电击!
这个大电阻,只是对电容放电吗?没其他作用吗?

网友E:
谁画个图贴下啊!

网友F:
此个电容还要有一个耐压值,选取400V的.

楼主:
这个大电阻真的没有其他作用吗?只是给电容放电?电容在交流中不是不起作用吗?隔直通交吗?怎么限流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的特点:两极之间的电流可以突变,电压不可突变!

可以解释一下吗?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器的特点:两极之间的电流可以突变,电压不可突变!

可以解释一下吗?看不懂
先看看有关基础书籍,再来提问好吗?

最基本的东西都不知道,解释也不一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