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您们好,请教一个问题,PLC和电脑连接,然后电脑的485端口与10台温控表连接,通过组态来监控.那么想问PLC和电脑连接用232端口好,还是用485端口好?(PLC是FX2N-128MR)

网友A:
通常,通过计算机来连接RS-485设备的方法是利用计算机的RS-232串行接口,再接一个RS-232   RS-485转换器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应用程序通过访问计算机的COM口,来实现和485设备的通信。然而,目前这种方式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
a、RS-232是一种比较过时的通信协议,许多新的计算机,比如笔记本电脑上已经没有此接口了;
b、RS-232的速率不够高。(高速485可实现10Mbps的通信速率,而一般计算机的RS-232端口波特率只能达到115kbps的速率,无法满足转换速率要求) ;
c、许多场合要求使用无源(无须外部供电)的RS-232到RS-485转换器。此时转换器正常工作需要从232端口取电,很可能遇到串口供电不足的情况。

看下这个!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8660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9651

网友B:
232 一般是一对一,连接长度特短,十几米 几十米还行,再长就不行了
485 一对一 一对多都行,一般可以几百米远 最远可以1200米,加中继器可以相应延长
一般计算机都是232口,想要485口就加RS232-485转换器 有源和无源的都有(也不算贵,无源的一般低于50元)
看自己实际情况选了,能232就232,不能再485,符号要求就行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