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8-22):
10下五  100上二  25--35四--三  70--95两倍半  铜线升级算   裸线加一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
               以上的能说明白点吗?              谢谢。。

网友A:
10mm以下的线剩5是它的电流,

网友B:
就是10平方以下的乘以五倍,100以上的乘以2倍,三四界同理,三四倍的分点.这个口诀是铝线的,所以换成铜线的要升一级就是是2.5的变成4的算,祼线再加一半.穿管或高温乘以0.9,穿管又高温乘以0.8好像就是这样

楼主:
就是10平方以下的乘以五倍,100以上的乘以2倍,三四界同理,三四倍的分点.这个口诀是铝线的,所以换成铜线的要升一级就是是2.5的变成4的算,祼线再加一半.穿管或高温乘以0.9,穿管又高温乘以0.8好像就是这样                           能不能再说的明白一点啊。。。

网友C:
2楼说得很明白了,比如说2.5平方的线乘5就是这导线的安全载流(铝线),25平方乘4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谢谢  我今天去考电工上岗正了  能考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