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我们现在自己做的一个小 系统 基本完工

现在的问题是 我一启动变频器 触摸屏 就通讯错误 或没有响应 停掉 既通讯正常

使用 422 总线 通过MPI 与CUP 通讯

变频器是在隔壁的 机柜里 每台变频器 进线 都装有电抗器

通讯电缆专门仪表接地

除以上 还应 注意什么 或说说 你们是怎么做的

谢谢 !十万火急!

网友A:
触摸屏是与变频器通讯的吗?
若停止时通讯正常,一启动即不稳定的话,应该还是干扰问题,从电源上,信号线上,空间中,接地上等多方面考虑吧

网友B:
先不要接地试试,线是什么线?接地在哪侧,最好在变频侧,422是什么方式?多长距离?

网友C:
现场的环境差的确会有这些问题,尽量缩短通讯线的长度

网友D:
用RS422专用电缆,屏蔽层一端接地,可以解决传输通道干扰、阻抗匹配、信号衰减问题。

楼主:
回哥几个  问题已经解决  说来惭愧 就不多白活了。。。

要说的一点 就是 不能 不看手册 但是 也不能 全信

还TNND 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