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2):
请问机床返参考点的意义是什么,有什么作用?机床返参考点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A:
机床返回参考点是让机床有一个位置上的参考,加工程序以这个参考位置为坐标进行运动,说白了就是基准嘛。
返回参考点的过程有几种。

楼主:
谢谢,如果上图配以文字解释我们能够更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