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一臺S7200-224XP的PLC,需要與多台帶RS232通訊接口的設備通訊,請教如何實現?

网友A:
用RS232-RS485转换器,组成RS485网络就行了

楼主:
我要通訊的設備不支持網絡功能,不帶網絡通訊地址,只是簡單的RS232點對點通訊,組成485網也不成啊。

网友B:
如果不能区分网络上的设备,就不能实现多个设备之间的通讯。看有没有转换器可以识别地址的。

楼主:
請問樓上,有這樣的轉換器嗎?

网友A:
那就用继电器切换,想与那个通讯相应的继电器闭合,不太频繁还可以,象10个设备1分钟通讯一遍还行

楼主:
樓上的方法在速度,可靠 度上滿足不了要求,還有其它方法嗎?

楼主:
在線等答案,頂起,不要沉

网友C:
先将rs232转成485,自己做一片地址拨码开关的板子,用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