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速段

楼主(2006-08-23):
请问各位高手. 多速段是什么样的概念.变频的工作频率不是在面板上改的么?
多速段是不用通信模式修改的工作频率啊?

网友A:
在变频器里可以设置多个不同的速度,存在不同的参数里。这些速度可以通过接通不同的数字量输入来调用。不一定需要通讯方式来实现。

网友B:
恩 可以用接线端子来控制

网友C:
你不会时刻守在变频器旁边,时刻了解电机当前需要何种速度运行吧?否则,还要变频器做什么?
多段速就是拍这个用场的,先把需要的不同的速度保存起来,然后在程序中按照需要来调用相应的速度就可以了,不同速度之间的速度切换,加减速时间也是事先设置好的 :)

网友D:
都说的很好~~

网友E:
事先在变频器里设好每段的频率,通过3个输入点可以给组合成8个速度(4个输入对应:16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