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初学者求助

楼主(2006-08-23):
书上有这么一段:定时器不适合用自己的闭触点复位,因为要考虑分辨率的因素 请问是什么意思:  T32
    |-|/|-(T32)    是设定值为300 的1ms定时器
      T32
    |-||-(Q0.0)

网友A:
就是定时器不能自己控制自己,否则会烧坏结点,或者是系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