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224XP CN,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从触摸屏上设置的数据,在PLC里变化很大,比如说我设置了300,监控的时候可以看到在PLC里则是17302,实在想不通,我试了一下,好像不是线性关系。
愁死我了,哪位高手给在下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是怎么设置的,是怎么寻址的?

网友B:
可能是益处或偏置按纽设置的问题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触摸屏?是对寄存器直接输入还是线性处理后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