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在做控制柜时根据设备的功率如何选择多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在用两项电 或三项电的设备又怎么选择多大的断路器和接触器
谢谢了 请高手指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告诉我?
是因为太简单了?
可我真的不知道!

网友A:
晕 问题问的不明不白的怎么回答啊,知道设备电流,选接触器时,接触器额定电流≥设备额定电流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笨
那空开那 怎么选?

网友B:
你的控制柜设备的功率是多少?

楼主:
8组电加热共150KW
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C(2010-05-29):
你的问题太笼统了,你说具体点,具体给你分析,好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