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请高手指教!!!

我是一名煤矿技术工人,我们综掘机是在铁板进行维修的,维修完毕通电试运行是发现电源的接地线发热。
注:铁板是焊机的地端。
     焊机停掉后正常。

不影响正常运行

网友A:
系统接地不良!

网友B:
焊机的二次线是否有一相没到现场,未与施焊工件连接?这样做很危险!

网友C:
看看二次线接线桩头是否和电焊机外壳相碰了,或者和楼上的所说,二次线有一相没直接到焊件那

网友A:
系统接地解决好的话,就不会发生此类情况!

网友D:
焊机的地线没接触好及接的地方不对,造成焊机电流从其它地线通过,后果会很严重!

网友E:
出现单相接地短路时也会有此现象

网友F:
就是接地系统不好。如线小,接头过多,接头接触不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