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我想用变频器实现对交流异步电动机的速度控制,使其在10在100转之间反复运行,用梯形图实现,怎么办啊?我刚接触变频器,请大家帮忙啊!!谢谢 我很着急
我该从哪着手啊

网友A:
从阅读所使用的变频器的说明书着手。然后去进行梯形图控制的参数设置。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通过设置参数实现你所要的这种控制。只是,你必须先看懂你所选择的产品是怎样应用这个功能的。另外,高低速往复运行,还要在方案上设计好电机与负载的匹配关系,否则也是实现不了的。

网友B:
2楼讲的对!

楼主:
谢谢!! 我做的是用变频器调速异步电机,带动燃气轮机在10和100转之间旋转,进行燃机冷却.也用V/F等于常数方式控制可以吗?那频率变化电压也要跟随变化,电压怎么控制啊, 还有在旋转的时候 怎么和负载协调啊
还有您有没有类似程序控制的例子啊 我是外行 谢谢

网友C:
长时间转速太低小心电机发烫

网友B:
加冷却风扇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