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及功率

楼主(2006-08-23):
关于电容降压(实际是限流)功率因数的问题,目前我用的AC110V,电容0.36uF,功率因数0.2,能有什么办法让我功率因数提高至0.4,急盼!

网友A:
提问定义不确切.
请把问题讲清楚一点?

网友B:
朋友!话都说不清楚让人不懂啊!

我猜是串联电容器来降压电路吧!这种电路只能提供很小的电流(1微法大概只能提供50ma的电流),功率因数很低没法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