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关于电容降压(实际是限流)功率因数的问题,目前我用的AC110V,电容0.36uF,功率因数0.2,能有什么办法让我功率因数提高至0.4,急盼!

网友A:
提问定义不确切.
请把问题讲清楚一点?

网友B(2006-10-20):
还需要什么问题么?功率因数提高就是需要补偿无功功率吧。在根据需要的无功功率的多少来投入电容或切掉电容就OK啊,对不对?老信

网友A:
本身这个问题已经是无功功率偏大,怎麽还需要补偿无功功率呢?

网友C:
在工厂供电系统中,提高功率因数最简单的方法采用投入电容.因为企业供电系统负载成感性.如你所说的正好与之相反.如果必须要求满足电容量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用电感补偿呢因为没有这样的实验只是这么设想.请多提意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工厂供电系统中,提高功率因数最简单的方法采用投入电容.因为企业供电系统负载成感性.如你所说的正好与之相反.如果必须要求满足电容量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用电感补偿呢因为没有这样的实验只是这么设想.请多提意见

不是楼主讲的范畴!
他讲的是电源指示灯用电容限流提高功率因数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电容降压(实际是限流)功率因数的问题,目前我用的AC110V,电容0.36uF,功率因数0.2,能有什么办法让我功率因数提高至0.4,急盼!

该电路自身特性决定了他的功率因数很低,我估计电流最大不超过20ma

网友E:
高手,这里的人真牛

网友A(2006-12-13):
关于就地补偿电容器的容量选择问题----答zx84076871@tom.com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