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我的松下msda043a1a  的伺服系统。只有一个方向。开始的时候敲一敲电机就会有另外一个方向出现。但是敲的时间长了,它一直就只有一个方向了。也就是说一直就不能反转了。

网友A:
检查一下动力电缆,是不是三相电接触出问题了

楼主:
我是用三凌FX2N-48MT的PLC发正反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的正反转的,在机器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就只朝一个方向转了,我把两条脉冲输出线对掉,他还是原来的方向。始终就那一个方向。
有是候把机器动一动它就有两个方向出来。我换过电机,结果还是一样,50芯插头我也重新做了。在故障出现时我看过PLC有脉冲输出。伺服 启动器上显示R0。在PLC反向脉冲输出的这段时间电机是停止的,正脉冲的时候它又接着转,请问哪位师傅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2006-10-06):
应该是接线松脱,plus1,2应该没事.sign方向接线有问题;
对调plus并不能改变方向.

网友C:
是不是参数变了.变成了脉冲+方向形式.
我的松下伺服里的参数偶尔就会变一下.

网友D:
靠,接线头松动啦!

网友E:
够懒的了.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线头掉了接上就是了啊?

网友F(2006-11-15):
1.检查42号参数,要设为1
2.检查I/O显示上,是不是单方向的转矩受到限制
3.检查50芯插头的接线是否有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