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求助,请问GP2500怎么做屏保?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在GP SETUP里设置一下就OK了...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网友B:
GP SETUP 里面找找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谢谢。
如图所示~~~

方框中的...

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搞定,谢谢。
但屏保图片怎么能够作成动画效果??

网友C:
就在屏保那一页做上你要的动画就可以了

网友D:
在屏中的初始化菜單中有這功能!

网友E(2007-08-07):
偶也学一下

网友F:
设定的时间到了屏幕会自动变黑;

网友G:
请注意这不是电脑,使用屏保的作用是如果长时间无操作时让背景灯熄灭,延长使用寿命,搞那么花哨……?!

网友H(2008-07-30):
刚好要用到这些,学习了,回去试试……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