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查询电压?

楼主(2006-08-23):
我看了看资料,查询电压只有开关量模块有,开关量输入的为24VDC,开关量输出为48VDC,但是这个查询电压是做什么用的呢?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仅仅是让卡件上的开关量闭合的指示灯亮吗?

网友A(2007-01-05):
应该就是判断与现场设备是否形成回路(如电动执行机构等设备的开或者关到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