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有一传感是7根线,分别是2根是激励,2根信号,2根是反馈,1根是屏蔽,如果是4根线的传感器是2根激励,2根信号,这种传感器多了2根反馈作用是什么?可以接成4根线的吗?不接反馈2根线可以吗?感谢!!!

楼主:
我说的是压力传感器哦!

楼主:
信老师,请你告诉我这个问题,感谢!!!

网友A:
那是六线制传感器!主要用在计量精度要求比较高的装置上.
你讲的反馈线,在传感器内与激励线是并接在一起的.主要作用是消除引线电阻引起的计量误差,准确的讲,应该称作补偿线!
在安装时,要求补偿线与桥路对角的激励线使用一组电缆,才能真正消除引线电阻引起的计量误差.
如果应用在只有4根引线输入的控制器时,现场仍需要采用六线制,到控制器的输入端子时,再将补偿线与并接在同一桥臂的激励线并接后,接入控制器输入端子的激励电压上.

楼主:
信老师谢谢你!请查收邮件.

网友A:
楼上的,你走错门了!
请斑竹管管!

网友B:
信老师.1楼所述情况我们也有.我们作的液位变送器有时用户要求带线几百米.如何消除引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但具体如何解决希望信老师给一个好的建议.我们作的是扩散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有劳信老师发邮件到我的邮箱里.yudyx4578@tom.com
                为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信老师.1楼所述情况我们也有.我们作的液位变送器有时用户要求带线几百米.如何消除引线电阻引起的测量误差也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但具体如何解决希望信老师给一个好的建议.我们作的是扩散硅压阻式压力传感器.有劳信老师发邮件到我的邮箱里.yudyx4578@tom.com
为盼:谢谢!!!
由于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非常低,应变片式的为10~30毫伏(激励电压5~15V),必须采用1000倍左右的差动放大器.而扩散硅半导体压力传感器的额定输出为100毫伏左右,比应变片电路的输出大几倍到十几倍,因此不用特殊的电路而只用普通的运算放大电路,就能十分有效的进行测量.同时,除了采用普遍采用的激励电压的方式驱动外,还可以利用恒流的方式进行驱动.
若用恒流的方式驱动你的液位传感器时,长导线的线路电阻应该忽略不计了!

网友C:
对,我顶!不要在这做广告!

网友B:
多谢信工了!!!由衷的感谢和佩服!!!!!

网友A:
不必谢,谁让我也是陕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