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请教下下大家如何解决才c200h-CPU01没有运行和计算机的通信方法,请大家给我一个详细的方案.

网友A:
手编器用C200H-PRO27-E;
电脑编程的话需要一个通讯模块转换后才能连接;

楼主:
谢谢,刚接手处理这个老家伙,工具资料欠缺,现在检查发现CPU没有运行,有的还有错误报警,在无法和PC通信的情况下,只能用编程器启动控制器吗?检查电池检查正常,现有通信模块LK201和LK202 ,请教如何选择这个两个模块,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