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总线断了

楼主(2006-08-23):
昨天我上班的时候,生产打电话给我说设备坏了,我过去以后,发现设备手动和自动都不能使用了,在设备附近的输出模块继电器信号指示等也没有亮,但是用表量了是有电压的,设备就近的输入模块动作等有信号,但是在PLC主电柜没有输入信号,当时没有想到是现场总线断了,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也没有弄出头绪,到后来就想会不会真的是总线断了 啊,一点一点去查,真的找到了一 个线路开断出,它是采用的屏蔽抗干扰的线,换一跟是不可能的,就直接接通尝试一下,做一下绝缘,后来调整了一些光电开关,和行程开关设备就好起来了,前后弄了我1个多小时,当时心里的压力啊,真的很大,整个部门的设备全停了啊,兄弟门,希望哪个能多指教小弟以下经验,让小弟以后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网友A(2006-09-22):
在做数据采集的时候,都说用总线拓扑的方式,但是那样的话,整个网络就只需要工控机的一个端口收发数据就可以了,但是数据采集卡上的端口地址一般都很多啊!而且对于某些生产工位,必须要有显示,回显当前状态,那么就相当于主机要不停给设备发信息,要是真的用总线拓扑,那不是不停的抢占信道吗?还怎么工作?所以要根据实际情况,是不是一个设备一个485转换器?

网友B:
你说的故障我也遇过一次,总工也花了一个小时才完成.

网友C:
我们的设计人员什么时候真正细心研究一下维护的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