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3):
我是一个DCS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我厂锅炉三个操作员站中一电脑死机后重启糸统一直走不进,反复重启,查硬盘好,操作糸统为windows  nt,请赐教!!!!!!!

网友A:
你的电脑能进去WINDOWS桌面吗

网友B:
我们这里有DCS高手,请加群27693946

网友C:
可能是文件丢失,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DCS系统,何不升级到WIN2000呢

网友C:
可能是文件丢失,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DCS系统,何不升级到WIN2000呢?

网友D:
不知是何系统,浙大中自的,偶可以帮你。

网友E:
老兄,系统估计坏了 重装吧,换个2000server能好点

网友F:
现在都改成XP了,cs3000 3.04版的,挺好,没出过问题。
本人刚从事DCS这个职业,还有很多都不懂,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在此表示由衷地感谢。

网友G:
还是2000server比较稳定。要说你用的系统是哪个啊?

网友H:
重装系统吧

网友I:
一般工控机都应做ghost备份,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J:
说清楚一点,是进不到哪里?

网友K:
多半是系统文件丢了,可以用Gost 恢复一下!

网友L(2006-09-24):
首先要把windows操作系统恢复了,在考虑DOS

网友A:
先用GHOST恢复,恢复以后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2006-12-30):
回复hjmgs999
三个操作员站程序是一样的,你只要在任何一台好的机子上以管理者的身份登陆。用GHOST.EXE软件做一个景象,把坏的电脑硬盘挂接到这台电脑,把景象文件考过去.接着拔掉网线,用WIN98光盘启动坏电脑,运行GHOST.EXE软件,选择考过来的景象文件,释放到电脑,修改一下IP,计算机名,关机,插上网线,最后开机OK.

网友N:
我觉得最好不要换操作系统,因为软件设计时就是用的nt你非得用2000肯定不行,服务没有打开,建议重装,不行检查连接操作站的线路,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O:
这是windows问题了,跟dcs无关,不行就重装系统

网友P:
WINDOWS NT 是FOXB??

网友Q:
我个人感觉是电脑本身的问题,应该和DCS没关系. 建议换配置好点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