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EM235

楼主(2006-08-24):
我现在因为工作需要,要用到模拟量扩展模块。
我选择了EM235,但不知道如何编有关模拟量的程序,不知那位大侠,可不可以指点一下,发个例程最好。

请大侠们助我一臂之力!~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是吗?好的,看看先!谢谢了

楼主:
是一个模拟量扩展模块!
又遇到一个问题,
SMB8,SMB9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A:
SMB8至SMB21以成对字节组织,用于扩充模块0至6。每对偶数字节是模块标识寄存器。这些字节识别模块类型、I/O类型以及输入和输出次数。每对奇数字节是模块错误寄存器。这些字节提供该模块I/O中检测到的任何错误。
SMB8模块0地址标识寄存器,SMB9模块0错误标识寄存器是

楼主:
谢谢了,听你这么说,再看看资料就明白了,
我是新人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