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大家有没有做过用PLC控制变频器对异步电动机调速的啊? 我想控制电动机带动燃机实现10到100转之间的反复运动,I/O点怎么确定啊  如何实现这个功能那 谢谢了

网友A:
10到100?
什么意思

网友B:
控制变频器需要模拟量模块的,和IO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A:
也可以不用模拟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不用模拟量的,
想请教一下不用模拟量要怎么才能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不用模拟量的,
关注不用模拟量怎么实现!

网友E:
如果运动不复杂的话,不需要PLC。台达VFD 变频器的“简易PLC可程序运转模式"可提供七段速程序运行,速度、方向、时间都可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