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8-24):
各位大虾,小弟的刚学PLC的,用OMRON CPM2AH做了个程序,想让程序运行半年后自动停下来,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什么指令。CPM2AH本身就带时钟功能,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最好是举例说明)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加计数器的方式来进行定时;
定时器每隔一个单位时间计数器减一次;
比如把定时间隔设为1小时(3600秒),那么计数器的值就设为1×24×180(半年),这样当计数器计数值到达的时候就是半年时间。

网友B:
换条路走未必不可,最多只是精度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