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启动

楼主(2006-08-24):
求助,一台220v,1kw并励直流电机,用交流调压器如何启动。如可能应选多大电流的整流器?谢谢。

网友A:
这样可以吗,

楼主:
怎么不可以?5kw交流调压器1台,zp20A桥式整流直接驱动电机已经可以运行了。只是不知道要选用多大整流管才发贴求助。无耐选个最大的管子,,稳定性还好。唉。

楼主:
原理上是行的通的。实践上也可以运转。省掉一个直流调速器。有一问题不明白。并励电机的励磁绕组是要单独接一个不可控的整流电路还是可以直接与电枢绕组并在一起,一起控制?书上的意思是励磁和电枢同电位。但我接的是2组整流电枢可调,励磁不可调。这是不是变成它励了??、????

网友B:
你的做法很对!
并励的要求就是单独的励磁回路,然后是电枢的直流供电.
但是,这样的电路对负载的要求比较高!
也就是说,恒定的小功率负载是可以的.

网友C:
单独的励磁回路应该是他励了

网友B:
本身并励就属于他励!